楼主(2025-11-03):
如图,数值明明相等,就是不接通,不是双线圈,交叉搜索没有重复。已断电重启多次,程序也是在线写入

网友A:
D7910改成其他位置?例如D2000试看看?

网友B:
估计超出寻址范围了

网友C:
这段程序可能在指针里,或者在MC里,条件不满足没进到指针或MC里,再往上翻一翻;再或者就是这个程序不是个扫描类型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段程序可能在指针里,或者在MC里,条件不满足没进到指针或MC里,再往上翻一翻;再或者就是这个程序不是个扫描类型的程序

主程序里面一直扫描的

网友D:
好像遇到过相似问题,把等于改成大于等于

网友E:
我试了没这问题 , 是软件原因吧

网友F:
从程序上看前面等于判断已经成立了,很像是后面有复位的情况

网友G:
个人理解
m5000的线圈和rst m5000命令在程序中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则1个扫描周期内m5000的监控状态(蓝色显示)、以最接近END处理的那一个为准(可能存在m5000只在线圈和rst m5000之间的程序部分为ON)

网友H:
是不是程序没有写进去呢,校验程序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从程序上看前面等于判断已经成立了,很像是后面有复位的情况

MO一直接通时,扫描周期一直输出RST,即便前面的条件成立,也不会接通输出

网友J:
一般这种问题,要找批量复位,deco等指令,批量比较指令,都会隐含使用寄存器,不要一直盯着这个指令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远点的地址,比如M100不行,那就换M2000,你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软件监控的D7910可能只显示16位,你这个数据没有超过16位,可以尝试改一下,用16位等于比较,另外看一下D7911有没有值,如果有,那肯定不对,这么大的问题,根本不用考虑PLC出错的可能

网友K:
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25-11-03 16:17发表的 三菱迷之问题 :
如图,数值明明相等,就是不接通,不是双线圈,交叉搜索没有重复。已断电重启多次,程序也是在线写入

可以到三菱那里领钱了,发现这么大的BUG

网友J:
很容易就复现了问题,只是有多个可能,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除非你把程序发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很容易就复现了问题,只是有多个可能,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除非你把程序发出来

对,我想的也是它这条判断后面出现数值修改导致的数值相等。所以判断的时候数值是不等的,扫描到那条指令就不导通。
zsh340

网友M:
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25-11-03 16:17发表的 三菱迷之问题 :
如图,数值明明相等,就是不接通,不是双线圈,交叉搜索没有重复。已断电重启多次,程序也是在线写入

绝对是自已把程序写叉了,做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以前部门有个科班生,也是他的程序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总结一句话,就是语法规则没有吃透,特别是那些会计算语言的写的梯形图很多BUG。经验很重要

网友N:
程序逻辑问题,三菱出这种问题早就被市场淘汰了。

网友O:
D7910 可能有其他位置也在一直赋值,把D7910改成常数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很容易就复现了问题,只是有多个可能,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除非你把程序发出来

扫描周期问题

网友P:
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25-11-03 16:17发表的 三菱迷之问题 :
如图,数值明明相等,就是不接通,不是双线圈,交叉搜索没有重复。已断电重启多次,程序也是在线写入

注意程序逻辑扫描周期问题

网友Q:
两个5U互相映射的时候遇到过。打了客户:主打一个沉默是金。

网友R:
数据溢出了,改成32位的试试

网友S:
只有截图看不出来问题的,要看完整的程序才知道

网友T:
看不到原程序不好判断了,感觉是程序问题

网友U:
是不是子程序,有没有复位批复位
zsh340
发表于: 前天
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25-11-03 16:17发表的 三菱迷之问题 :
如图,数值明明相等,就是不接通,不是双线圈,交叉搜索没有重复。已断电重启多次,程序也是在线写入
凡是出现谜一样问题的,都是与规则有关,仔细看下手册吧

发表于: 前天
我照你的内容写的,都可以导通 ,麻烦你把整个程序发出看看 ,是不是写的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