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3):
触摸屏上显示梯形图,尽管不能像S7-200 Smart 显示的一样,但至少能看个大概
梯形图符号是用向量图表示的,图中的每个符号对应一个位状态指示灯
很多线条颜色没有控制,所以逻辑结果要靠想象,一般操作工是看不懂的,但电工或工程师应该能理解
只是这些梯形图是用位状态指示元件组成,不能直接将200 smart梯形图转换为触摸屏上的梯形图,这些元件的布局也耗费时间,程序改了,这里也要跟着改,而且只能使用全局变量,不能使用局部变量,为了简化,某些指令如比较指令等要事先将比较结果用全局位变量替代

楼主:
就是有些蓝色线条不能精确显示,因为触摸屏的线条不支持变量表达式
abcde12345

网友A:
西门子触摸屏能够显示西门子PLC内的梯形图的
  • 下载积分:+2(qwerty_123) 第一次知道西门子触摸屏 ..

网友B:
    对于大部分设备而言,做好报警提示,状态越多越详细就行了。

    专业外协

楼主:
    有些很复杂的逻辑几乎无法进行提示,但用梯形图表达出来后就容易查找错误了,尽管已经做了很多报警提示,就是逻辑关系太复杂了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部分设备而言,做好报警提示,状态越多越详细就行了。

网友C:
    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D:
    不错的
    深耕技术

楼主:
    在触摸屏上显示一些复杂的逻辑图,便于查找故障原因或某些条件为何不能成立
    当然图示的内容逻辑很简单,但有时候很复杂的逻辑无法根据点的状态简单的判断条件是否成立,这时候这个图就会直观些,至少操作工拍照给你就容易判断哪里出问题或条件不满足
引用 网友C:
    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触摸屏上显示一些复杂的逻辑图,便于查找故障原因或某些条件为何不能成立
    当然图示的内容逻辑很简单,但有时候很复杂的逻辑无法根据点的状态简单的判断条件是否成立,这时候这个图就会直观些,至少操作工拍照给你就容易判断哪里出问题或条件不满足

    还要靠看这个才知道那只能说提示和报警还是没做完整,程序本身还要优化

楼主:
    这个最后没有输出,该怎么报警
    里面的M0.0是其它点,这里只做示意
    不能说某个常开点不通就是这个点有问题,因为还有其它并联回路
引用 网友E:

    还要靠看这个才知道那只能说提示和报警还是没做完整,程序本身还要优化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4、5百个报警也不能完全列出所有报警,只好放个梯形图示意某些重要、常见操作为啥不能操作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部分设备而言,做好报警提示,状态越多越详细就行了。

网友F:
用电脑监控程序
zsh34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触摸屏能够显示西门子PLC内的梯形图的

三菱的屏一样的可以,好多年前像GOT940的屏与三菱PLC联接时,就能直接显示梯形图,还能在屏上编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后没有输出,该怎么报警
里面的M0.0是其它点,这里只做示意
不能说某个常开点不通就是这个点有问题,因为还有其它并联回路

弄成这样,只能说写法需要改进一下。比方先拆分成小单元,对小单元进行提示报警,最后汇总输出。而不是汇总到一起输出了才再想办法从中分解出提示报警。

网友H:
不如用做这个的时间去优化改进程序。
QQ: 28454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