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5):
有一个三菱FX3U-48MR/ES-A的基本单元,带一个扩展模块FX2N-8EX(8点输入)输入点有一24V端子1个,X0-X7 8个输入端子。
请问各位大侠:输入点接完后没信号是什么问题?    主体PLC 源型输入 S/S和0V短接。
输入点的24V端子接基本单元的24V+,按钮开关一根线接24V,一根接X0,按钮按下后PLC信号没反应?是不是线接错了??求大侠们给小弟指点一个。
FX2N-8EX为全新,图片随便找的一个

网友A:
换成NPN接法试试.
也就是0V是X点的输入信号.

网友B:
FX3U-48MR/ES-A,输入点为8*3,也就是X0到X27,模块的点位就是XX30开始了,另外一个就是,PLC的S/S需要接外部24V,然后X点接外部的0V就行,同理输入模块也是公共端接24V,X回到0V即可。注意PLC内部的24V和0V少用为好,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NPN接法试试.
也就是0V是X点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3U-48MR/ES-A,输入点为8*3,也就是X0到X27,模块的点位就是XX30开始了,另外一个就是,PLC的S/S需要接外部24V,然后X点接外部的0V就行,同理输入模块也是公共端接24V,X回到0V即可。注意PLC内部的24V和0V少用为好,功率不够

谢谢帮忙,感谢

网友C:
你输入是PNP还是NPN的,如果是NPN的S\S端应该接24v

网友D:
一般公共端S/S接24V就行了。
自动化逻辑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