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5):
三菱MD306L文本显示器有用过的吗?公司之前的一台机器现在更换,不知道里面的程序
深耕技术

网友A:
三凌;名字虽然读音相同,但实际天壤之别,
名字读音是山寨的三菱,

文本,只入不出的.
拆拆芯片或者重写吧.用这个的也都是简单的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凌;名字虽然读音相同,但实际天壤之别,
名字读音是山寨的三菱,

文本,只入不出的.
拆拆芯片或者重写吧.用这个的也都是简单的小设备.

谢谢,师傅指导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