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的pid

楼主(2025-11-05):
老哥么,受累问下,目前我有个3uplc,想通过位置传感器pid控制输出通过485通讯控制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有点不明白,就是pid输出的是数字量,怎么转换成变频器的频率,对应怎么控制

网友A:
比如你想达到的变频是6000,也就是60.00,也就是根据这个输入控制485,不断接近这个过程

网友B:
输出是整型啊。你先看看手册吧。另外通讯改变速率的话,通讯有延时性,虽然很小。建议你改成4~20mA调频

网友C:
学习下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