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提示系统起动失败,请重新起动Windows

楼主:
求解??重起也不行

网友A:
要把WIN11最近的更新卸载掉。
应用Windows 11更新程序后,MELSOFT产品无法安装或运行不稳定时的处理方法.pdf

网友B:
说的不够全面,旧版本的更新后可以这样做,那是今年刚买的电脑,买来就是新版本呢?没更新,怎么卸载?这时候需要重装旧版本的系统,版本号24H2,搞技术的,需要严谨一点,

网友C:
H25H2的KB5064081是无法卸载的
这个要如何做呢,莫非要重装系统

网友C:
这就离谱,系统启动失败,双击gxworks2新建工程没问题,之后可以打开以前的程序,关闭以后再次打开之前的程序有时候可以正常打开,有的时候不行
发表于: 昨天
我已经几乎无损降回了win10,除了SQL有问题,其它软件都是正常的
发表于: 昨天
完美解决
少壮不努力,一定多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