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5):
S7-200 Smart软件监视时,显示梯形图的逻辑结果是直接读出来的还是软件经过计算显示出来的?
临时变量是不是不对外开放,还是西门子自己的编程软件可以读出来?但局部变量的结果编程软件却可以显示出来,还有一些逻辑,例如上面的第一行条件成立,第一行输出的M0.2为1,但第二行条件不满足,也能正确显示出M0,2为0,不知道这个能正确显示是不是编程软件自己算的还是怎么的,因为通信只在PLC扫描结束后才进行,但第一行和第二行的扫描显然是在一个周期内的
图片中的程序不在监控状态,但很容易挂到PLC上测试

网友A:
你这是双线圈了吧

楼主:
是,但问题是编程软件都能正确显示状态,所以有疑问是编程软件计算出来的还是怎么回事?
因为通信时只在PLC扫描结束时进行,所以M0.2应该是只能有一个值,但编程软件却能正确显示各行的状态,是不是有些奇怪?
而且临时变量的状态也能正确显示,难道西门子PLC对西门子编程软件开放局部变量的状态?
引用第1楼lan19910425于2025-11-05 20:24发表的 Re:200Smart软件监视时,显示梯形图的逻辑结果是直接读出来的还是计算出 .. :
你这是双线圈了吧

网友B:
这个实际中也是一样的,第一行M0.2亮  第二行M0.2不亮。
第一行条件够了能亮,按照双线圈的这个写法第二行不满足条件是不会亮的,前面条件的M0.2我记得也是不亮的

楼主:
第一行会亮,第二行不会亮,而且状态显示也很稳定

引用第3楼开心超人于2025-11-07 17:17发表的 Re:200Smart软件监视时,显示梯形图的逻辑结果是直接读出来的还是计算出 .. :
这个实际中也是一样的,第一行M0.2亮  第二行M0.2不亮。
第一行条件够了能亮,按照双线圈的这个写法第二行不满足条件是不会亮的,前面条件的M0.2我记得也是不亮的

网友C:
虽然显示状态 但是触点应该是以最后一个线圈的状态为准吧

楼主:
看你啥时候用这个变量了,如果做输出用,就是最后一次的赋值(不一定在程序最后!)
若在中途使用,就以中途使用前最后一次的赋值
有时候一个变量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多次赋值,前提是你的能把握住编程的能力,脑海里时刻清楚当前变量的含义
引用第5楼congrikunge于2025-11-08 09:21发表的 Re:200Smart软件监视时,显示梯形图的逻辑结果是直接读出来的还是计算出 .. :
虽然显示状态 但是触点应该是以最后一个线圈的状态为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