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5):
我用了威纶通TK8072IP触摸屏测试了一下远程,手机电脑者可以操作,反应速度 快,远程下载串口穿透PLC方便好用

网友A:
TK8072IP可以吗

网友B:
这个卡多少钱呢?然后触摸屏怎么联网呢

网友C:
卡密还得单独购买,用4G还得买卡,昆仑通态4G直接自带卡
bnnyygy

网友D:
我30-40买个K2P刷个老毛子固件,然后L2TP连接家里的服务器,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随便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30-40买个K2P刷个老毛子固件,然后L2TP连接家里的服务器,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随便玩。

这个我看不懂啊,详细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楼主herenfu于2025-11-05 21:16发表的 威纶通EasyAccess好用 :
我用了威纶通TK8072IP触摸屏测试了一下远程,手机电脑者可以操作,反应速度 快,远程下载串口穿透PLC方便好用

威纶通这个功能要收费的,2016年申请了一个免费的ID,但只能绑定用1个屏
bnnyygy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看不懂啊,详细科普一下,谢谢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5642

隔壁发帖,你可以看看,很简单,

需要一个服务器做L2TP即可,客户端用带L2TP客户端的路由器就行,或者用工控电脑也行,

只要能连接到互联网,随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