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策略问题

楼主(2025-11-05):
这个策略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有找到这个函数,是不是输入错了?

网友B:
多看看昆仑通态的F1帮助文档
w12304888

网友C:
在帮助文件里面直接复制函数粘贴,感觉你是输入错误了

网友D:
PRO版本没有这个指令,看一下帮助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E:
是不是从MCGS直接转换过来的?
可以参考下面两个:
!SetDialogBy9Palace(对话框索引, 对话框大小等级, 九宫格模拟弹出方位)
函数意义: 根据需要调整键盘或指定模态对话框的大小和九宫格弹出位置
!SetDialogByXYPosition(对话框枚举, 对话框大小等级, X轴弹出方位, Y轴弹出方位)
函数意义: 根据需要调整键盘或指定模态对话框的大小和XY轴弹出位置

网友F:
你这是旧版软件的策略,Pro版软件不支持,参考楼上大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