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6):
请教下大家,谁用过国产CODESYS PLC,比如汇川,雷赛,信捷,步科,鸣志品牌的,或者松下的GM1,5.里面的SM3 Robotics库里面的SCARA四轴水平关节机器人模型指令库,有没有实际用过,好多手册只是提过,还有些品牌PLC有这些指令但是没有说明,不知道能不能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
CODESYS机器人指令应用这么冷门吗

网友A:
有的东西不要去看营销!!!
外面的机器人那么成熟。用起来也很方便。
机器人指令库是软件层面的,但是机器人最核心的是机器系统。
好的减速机,好的机械架构。
是你这个指令库比拟不了的!!!
不要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东西不要去看营销!!!
外面的机器人那么成熟。用起来也很方便。
机器人指令库是软件层面的,但是机器人最核心的是机器系统。
好的减速机,好的机械架构。
是你这个指令库比拟不了的!!!

减速机和机械结构都有了,现在正在确认控制部分,我用的机器人是定制的,控制部分还在选型,然后发现codesys里面有多种指令模型,没用过所以请教下大家,看谁测试过这些库里面的模型?这个库SM3 Robotics:

网友B:
我在用CODESYS的机器人指令库,采用雷赛PLC控制器和伺服电机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写的程序虚轴可以运行,换成实轴就报错,
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在同时寻找各种解决方法,比如新的编程语言和控制方式

引用楼主feifei23728于2025-11-06 08:41发表的 关于CODESYS里面的机器人库指令 :
请教下大家,谁用过国产CODESYS PLC,比如汇川,雷赛,信捷,步科,鸣志品牌的,或者松下的GM1,5.里面的SM3 Robotics库里面的SCARA四轴水平关节机器人模型指令库,有没有实际用过,好多手册只是提过,还有些品牌PLC有这些指令但是没有说明,不知道能不能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C:
不懂,问下,是不是要在cam软件中写机械配置文件,才能进行模拟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CODESYS的机器人指令库,采用雷赛PLC控制器和伺服电机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写的程序虚轴可以运行,换成实轴就报错,
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在同时寻找各种解决方法,比如新的编程语言和控制方式

雷赛手册都没提Robotic库指令,估计都没有买到codesys官方授权,你打电话问,他们估计会说不建议用。
最近发现鸣志MCA6手册有机器人库指令说明,但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