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西门子1200通过交换机网线连接失败

楼主(2025-11-06):
昆仑通态与西门子1200通过交换机网线连接,最终可被上位机控制。昆仑通态上电后显示与PLC通讯成功,有数据显示。但一就会出现PLC数据状态改变时屏幕里的显示数据无变化。通过屏幕任何操作指令都不会传送到PLC中。
如果屏幕与PLC直接网线连接,操作正常。
换过一个交换机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断开上位机网线后,屏幕断电再上电就一切正常。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换硬件 换软件 换电脑 换人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IP冲突了

网友C:
IP地址是否有和别的设备冲突

网友D:
有可能是IP冲突,建议先PING一下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