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数据类型转换

楼主(2025-11-07):
当我给VD32赋2#数(不管是什么数,还是16#数)时,VB32、VB33、VB34、VB35为什么始终为0

楼主:
好了,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因为你重复使用了,又用VD 又用VB

楼主:
不是重复了,是因为我把高低位整反了

网友B:
只能说你给赋值的数值太小
QQ: 2490453455
yanwu001

网友C:
数据位这样看是不是很好玩!

网友D:
你这是什么软件
引用 网友C:
数据位这样看是不是很好玩!
yanwu001

网友C:
200smart+MCGS做的演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