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7):
使用汇川伺服,用在传送带 上一直单一方向旋转,是设置为绝对位置线性模式,还是绝对位置旋转模式,具体参数如何设置呢

网友A:
旋转模式,设定一圈多少脉冲就行,比如是0到360这样的意思

楼主:
OK,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模式,设定一圈多少脉冲就行,比如是0到360这样的意思

OK,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单一方向用在输送带上,应该是会有累计误差的,跟你用直线或模态轴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一方向用在输送带上,应该是会有累计误差的,跟你用直线或模态轴没什么关系

到时补偿一下或者重新回零吧
想飞的鱼

网友C:
旋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