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X-1140DT的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25-11-07):
同一个PLC带的同一个伺服驱动器,用的MC_MoveVelocity MC_MoveJog 2个指令,速度值触摸屏输入完全一样的数值,上面指令英威腾伺服那边转速4000多转,下面这个英威腾伺服那边转速2160转,没弄明白为什么

网友A:
没毛病,应该是5000转不是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