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ENET-ADP与三菱触摸屏怎么通讯

楼主(2025-11-08):
三菱FX3U-ENET-ADP与三菱触摸屏怎么通讯 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网友A:
三菱FX3U PLC与威纶通触摸屏连接全攻略(多种方式详解)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A1OTc2MA==&mid=2651419968&idx=1&sn=e822fa4e3e85b8491c5967dd2beb5928&chksm=bc9893bf56fe43ad921ded38ab4798d1b60e7e189978c9a564dfe5cc93ecb614d474caa91c06&scene=27

网友A:
然后你不要问为什么是威纶通不是三菱,你根据威纶通的就可以学到怎么操作了

网友B:
设置ip端口号,触摸屏同样设置好IP,与模块同网段,触摸屏连接目标设为模块的IP

网友B:
设置I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