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8):
新CPU固件是V4.7   我用博图V18编写的程序,设备组态1214C的最高固件只有V4.6.据说V4.7只能在博图V20里才支持。电脑没装V19 V20。现在卡在这里一直报错。各位大佬帮忙支个招。感激不尽!

网友A:
把CPU固件降到4.6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PU固件降到4.6就行

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哪位大佬有S7-1200 6ES7 214-1AG40-0XB0 V4.6固件 帮忙我百度网盘分享个呗。官网的要登记审核好几天  我准备给降到V4.6看看  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固件找到了  在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88380.html 有分享给大家
  • 下载积分:+1(ttabc7)

网友B:
    正常情况压根不用管,V15用4.7固件的新cpu都没问题,低版本组态有提示但不影响使用
    但是
    但是
    但是
    千万别用高版本的软件往里面下程序,一旦用过高版本的博图下载后除了用同版本或者高版本博图外只有恢复出厂刷固件了
    bnnyygy

网友C:
    PLC硬件固件版本高无所谓,博图组态的时候我记得可以下载的;

    比如你PLC硬件是V4.8,博图组态V4.6,正常下载啊,除非你用博图V20下载过,那就只有重置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硬件固件版本高无所谓,博图组态的时候我记得可以下载的;

    比如你PLC硬件是V4.8,博图组态V4.6,正常下载啊,除非你用博图V20下载过,那就只有重置了再试

    大佬  是可以下载的  但是不能运行  PLC报错红灯一直亮着。在线后就是扳手红点。

网友D:
    图片说的很清楚,下位组件出错,与主Cpu没关系

网友E:
    到底是需要降低固件还是升级软件 看来说法也不一样。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明显的应该是模块配置错误,看看实际用的模块和组态的模块哪里搞错了!在线诊断提示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F:
    这个与CPU的版本没关系,主要是你的组态有问题,估计是组态的模块的型号或者位置亦或者是CPU上的CB扩展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 是可以下载的 但是不能运行 PLC报错红灯一直亮着。在线后就是扳手红点。
一般这种,我会重置PLC,上载一份硬件组态,然后写个简单的程序下载进去应该就不会报错了,
很多插件版,其他模块版本不对就会这样,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我今天确认了不是版本问题 是下拉组件的伺服驱动器没组态上 驱动器名称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G:
模块组态错了,跟固件版本没关系,固件版本不一致一般不会影响运行,我碰到的只是影响总线绝对值编码器的断电位置保持!
大佬帮我看看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