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11-08):
小弟这段程序问题出在哪?为什么F89没有置位。其他地方都搜了 ,没有 RST F89的地方

网友A:
同一个扫描周期,你先set了 F89,F89接通又复位了F89。所以一个扫描周期的动作就是set→rst,结果就是一直rst

网友B:
可以啊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2645855946于2025-11-08 13:12发表的 帮忙看一段简单程序 :
小弟这段程序问题出在哪?为什么F89没有置位。其他地方都搜了 ,没有 RST F89的地方

F89是不是还有哪里复位了,再者程序也不是这样写,自已复位自已的程序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D:
找2个没有使用的D寄存器
添加在红色的部分、监控看回路导通没有呢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
引用 网友D:
找2个没有使用的D寄存器
添加在红色的部分、监控看回路导通没有呢 [attachment=315847]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扫描周期,你先set了 F89,F89接通又复位了F89。所以一个扫描周期的动作就是set→rst,结果就是一直rst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
引用 网友C:

F89是不是还有哪里复位了,再者程序也不是这样写,自已复位自已的程序本来就不稳定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网友E:
数控机床的PLC吧,啥原因呢

网友F:
了解下
深耕技术

网友G:
其他地方有复位

网友G(2025-12-27):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扫描周期,你先set了 F89,F89接通又复位了F89。所以一个扫描周期的动作就是set→rst,结果就是一直rst
不会M11没接通

网友H:
置位和复位写在了同一段
自动化逻辑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