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Works2的FBD编程,调用FB块提示数据类型不一致,前辈们请指点指点

楼主(2025-11-08):
最近刚接触Works2的结构化FBD编程,本想在用户库创建一个FB,好方便以后保存传播,但真是出师不利。
在用户库中创建好了变量表,也设计好了程序,当在程序中调用FB,并填入寄存器后,一编译一大堆错误,最多的就是“”输入变量数据类型不一致”,很不理解,忘前辈们指教

网友A:
例如:点1主轴输入值 D410 这是一个 WORD的变量,而功能块中的定义是 DWORD双字类型,因此发生错误。
请建立一个变量,数据类型DWORD,地址D410,然后将该变量链接你的对应引脚,这样就OK了 。
在GX Work3中,则可以 使用类似D410:D的方式确认是双字地址,但是,GX Works2中不被支持。
Good Luck~
下载积分:+1(franksimon)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1楼大佬,按照你的方法搞好了,以前用梯形图直接这么输入是没问题的,FBD确实还不太适应

网友B(2026-01-01):
恍然大悟感谢1楼

网友C:
一直想用这个方式编程,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