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0):
V1.3版本
这个软件哪里有编程案例分享或者有教程,第一次用,有些西门子上的基本功能,施耐德就不知道是哪个,最简单的MOVE指令,梯形图编程我都没找到在哪

网友A:
1、教程可以参考该软件的使用手册。
2、没有MOVE指令,在操作块里直接键入表达式就可以了,例如MOVE指令的替代方式,A:=B
操作块记得放在最后面,否则就是比较块了。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教程可以参考该软件的使用手册。
2、没有MOVE指令,在操作块里直接键入表达式就可以了,例如MOVE指令的替代方式,A:=B
操作块记得放在最后面,否则就是比较块了。
[attachment=315865]
Good Luck~

原来如此,多谢大神指导,有没有批量置位和复位

网友B:
也可以用批量赋值的方式实现

网友C:
官方提供的最新版下载链接:
SoMachine Basic V1.6SP2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WEq4qxNErYePWAEr25hpg?pwd=sxgs

网友C:
参考资料有:
SoMachine Basic 通用功能库指南;
SoMachine Basic 操作指南;
以及对应硬件的编程指南,如Modicon M100 M200 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指南-SoMachine Bas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批量赋值的方式实现

  大神哪里有软件编程详细资料,我看软件指令说明都没有这些编程方法

网友B:
都是在手册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