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1):
电机是11KW带刹车的,变频器选的是ACS580变频,有正反转和点动功能,这个要怎么控制接线呢?主要是没用过刹车电机,这个刹车要怎么控制接线呢?求助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刹车打开,才能运行电机,互锁写好就行,一般刹车中继都是给DC24V就行

楼主:
变频器如果减速停机时,还没完全停下来时,这时刹车时应该会报故障吧?这个时候变频器要加个制动电阻吧?

网友B:
带刹车的话,对位置精度就有要求吗?自己在做的类似项目:加了PLC,控制变频器启停,正反转,抱闸开合。变频器设成自由停机,不然会和抱闸冲突,导致报警

网友C:
根据变频器运行中信号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刹车的话,对位置精度就有要求吗?自己在做的类似项目:加了PLC,控制变频器启停,正反转,抱闸开合。变频器设成自由停机,不然会和抱闸冲突,导致报警

就是要定点停车,选择自由停车模式,然后先把频率降到5Hz,然后就自由停车,这样应该不会报过流过压故障,也省去了制动电阻。

网友D:
刹车通电,才能电机运行
深耕技术

网友E:
要求快速刹车的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还达不到要求的可以在电机转轴上加装抱闸装置。
QQ: 28454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