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S332T报警,帮忙看看什么意思?

楼主(2025-11-11):
故障代码 16#1951 伺服SERVO OFF/变频STOP,禁止使用专用指令。
目前只能查到16#1950 手册和官网均未找到 16#1951相关错误代码

网友A:
1950 CANopen专用通讯模式未初始化完成,指令禁止执行
确实只能查到1950,没有1951这个报警码,参考1950错误,你是不是没有执行Canopen初始化,就触发了其控制指令
感谢回复,执行过初始化和使能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突然发现伺服不能控制了,我现在怀疑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写ASDON指令
感谢回复,执行过初始化和使能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突然发现伺服不能控制了,我现在怀疑电压不稳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