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1):
用到三菱PLCFX3U的,有D370,D350,D330三个寄存器,是面板上调节速度的,要求是这三个寄存器的参数不得高于19000,20000,20000.如果任何一个超过这个数,那么就报警,报警的线圈用M40,报警之后这三个数调节到小于或等于要求的这三个数值后M40解除报警。写了两种,监视着参数都不行,其他地方没用用到M40,只有这里用了,这里要么到断开条件不断开,要么到接通条件不接通,这是那里没写好。

网友A:
你逗比吗,上面用了线圈,下面又用置位和复位,直接使用第一个就行了。然后有没有双线圈,你就交叉搜索一下,CTRL+E
没用同时用,一开始用的线圈,不管用,又改成置位和复位的,还是不管用。其他地方没有用M40的。
这两个截图分别是在线监视的状态,明明达到接通条件了,但M40没反应。

网友B: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一定是其它地方把M40复位了,只是你没找到而已。重新写程序,只写这几步,下载进去监控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8411852110于2025-11-11 15:18发表的 小白求助,关于寄存器比较的 :
[attachment=315893]  [attachment=315892] 用到三菱PLCFX3U的,有D370,D350,D330三个寄存器,是面板上调节速度的,要求是这三个寄存器的参数不得高于19000,20000,20000.如果任何一个超过这个数,那么就报警,报警的线圈用M40,报警之后这三个数调节到小于或等于要求的这三个数值后M40解除报警。写了两种,监视着参数都不行,其他地方没用用到M40,只有这里用了,这里要么到断开条件不断开,要么到接通条件不接通,这是那里没写好。

程序写得不对,违法了程序规则。就是运行起来也不稳定

网友E:
你把程序打包,发上来看看,图不全看不了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更简单的方式,用触摸屏限制输入上限就好了
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