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输入回车

楼主(2025-11-11):
(无正文)

网友A:
了解了解
深耕技术

网友B:
StringToAry(IO2SendChar,字符串[0],转换长度);//将字符串转换成Byte数组
i:=转换长度;
字符串[ i ]:=10;//字符串尾部添加回车符的10进制数
i:=i+1;
汇川easy的搞法,字符串是Byte数组,i是最终字符长度,不支持字符串内直接填转义字符的都可以这么搞

网友C:
回车是H0D,得结合这个地址上8位的数值组合之后,看看10进制数是多少然后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