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采用端子控制

楼主(2025-11-12):
现场使用 的汇川变频器采用端子控制,但是频率也是通过触摸屏设定的,正常的频 通过 触摸屏设定不是要从用通讯控制吗, 这个是怎么解释 ?

网友A:
看不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启动运行方式和频率给定方式这两个是不同,是分开的,要看你参数设置的

网友B:
可以理解运行速度和运行条件

网友C:
看你电路,触摸屏485通信可以直接给变频器频率的,触摸屏连PLC也可以段子模拟量给速度

网友D:
你的设定 是通过PLC控制的HMI可以读出PLC点位 也可以写入PLC 最终线路还是在PLC输入信号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