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2):
大神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抄都抄不明白,怎么行呢

楼主:
大神请明示     小弟愚钝
引用 网友A:
抄都抄不明白,怎么行呢

楼主:
是一定要在发送前给发送地址赋值,不能一次赋值?还是RS2指令前只能用M0  发送用M1 ?还是我一定要跟它说明书一样的格式?
引用 网友A:
抄都抄不明白,怎么行呢

网友B:
SM8561置位发不出去?

楼主:
是的,R0有累加。
引用 网友B:
SM8561置位发不出去?

网友C:
你收2000个数据 没有收完吧  RS指令一直处于接收的状态了

楼主:
收完了,完成标志位累加了。
引用 网友C:
你收2000个数据 没有收完吧  RS指令一直处于接收的状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R0有累加。

怀疑是接线的问题,FX5U的485端子是422版的也就是全双工的485,平时用的485是半双工,要把SDA、RDA短接,SDB、RDB短接

楼主:
都短接了,我都怀疑是PLC本身硬件的问题,打算换个PLC测试下。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接线的问题,FX5U的485端子是422版的也就是全双工的485,平时用的485是半双工,要把SDA、RDA短接,SDB、RDB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