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欧姆龙有用的资料

楼主(2025-11-12):
1.雷赛步进在欧sysmac无轴控制,轴数不够的时候用的
2.欧姆龙pdo复制软件,再也不用一个一个选pdo了,直接复制粘贴
Sysmac Studio Extended Function Activating Tool(4).zip
下载积分:+5(加勒比海带) 感谢分享!

楼主:
奇怪怎么放不上来扩轴资料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y8qfkPzfbeyiAxkHPSzug
提取码: w6r5

网友A:
感谢!!~~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A:
大佬,这个库文件是不是只支持雷赛的驱动器扩展呢?其它品牌,比如松下的支持吗?有没有通用型的库文件?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B:
感谢分享的软件,在WIN11系统下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C:
NJ NX PLC程序解密(包括程序段、功能、功能块、库禁源),可选去除密码或者破解密码两种解密模式。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