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3):
PLC是汇川H5U,现在有一个比较老的设备,是施耐德一体式电机,带erthercat接口,但是跟H5U组态失败。请用过的指点一二,我想这个电机比较冷门,国内可能都没有发售,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是汇川的erthercat应该很多人用过,希望用过的朋友能从PLC的角度说一说,提点一二,感激不尽。
或者懂xml文件的指点一下。我尝试强制修改XML文件符合硬件找不到这个提示的代码,但是没起作用,关于这个文件的问题指导一下也可以。

网友A:
去施耐德官网找下这款电机的ECT文件,这样PLC才能知道是个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施耐德官网找下这款电机的ECT文件,这样PLC才能知道是个什么设备。

就是从官网下载的啊,图里的配置文件。怎么可能随便找一个?

网友B:
XML文件不对吧,识别是未知设备

网友C:
打开xml文件,搜索图片中的vendor之类的文字,查看对应的数字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xml文件,搜索图片中的vendor之类的文字,查看对应的数字修改一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改了不起作用。
只发现这三处,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XML文件不对吧,识别是未知设备

我猜也是这个原因,但这个配置文件是我在施耐德官网上下载的,系列型号和电机外壳上的标识也对的起来。我有两只电机,一个是ILE2和一个是ILS2系列,都不行,它的配置文件在官网上也是不同的。两只都通讯不上。

网友D:
官网下载的文件里不是有两个XML文件吗,试一下另一个

网友E:
咨询施耐德给对应匹配的xm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载的文件里不是有两个XML文件吗,试一下另一个

都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咨询施耐德给对应匹配的xml文件

咨询过了,他们让我去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