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简单通迅

楼主(2025-11-13):
各位大师,两台FX5U用简单通讯,设置好后可以读取,写入数据,但是在通讯断开后,还是保持着通讯前的状态,这个是那里要设置的吗。
看问了客服,说叫我用SD10412.0去复位。但是我发现通讯断了以后,这个点都不会动作。

网友A:
SD10412.0 在“简单CPU通信”中不会自动动作,需额外逻辑判断通讯状态。
你提到的 SD10412.0 是 “通信断开复位请求” 位元,但它在 FX5U 的“简单CPU通信”模式下不会自动动作,因为该位元主要用于 Socket通信 或 SLMP通信 的手动复位流程,而不是“简单通信”功能的自动状态反馈

网友B:
根据对应的软元件,可知道是否通讯中断。
可以考虑:通讯中断后,人为的把地址全部归0

楼主:
除了SD10356.0 用通讯后会导通,其余几乎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