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带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5-11-14):
现在想用一台PLC挂多台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一般的话是可以挂多少台

网友A:
这个受限于PLC型号和通信协议

网友B:
数量跟触摸屏本身没多少关系,看PLC内部的参数,像松下FP7三菱Q的以太网都预留16个端口,每个端口可以带一个触摸屏,三菱还能买以太网模块扩展端口数,理论上都是能带几十个的。我现在最多的一个PLC带了8个屏,再多的屏因为没有应用场景就没实际使用的情况了。

网友C:
都支持TCP的话就简单了,其他就要看你几个串口了....

网友D:
如果是都带网口的话那就能带很多台,如果是串口,一个PLC的串行端口只能带一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