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AL09故障

楼主(2025-11-16):
三菱fx3u plc控制两个伺服,y0脉冲,Y2方向,Y1脉冲,Y3方向,现在Y0这一组脉冲是正常,伺服可以正常运行,Y1这一组,伺服接上后,台达伺服报AL09故障,两个伺服交叉掉了一下,两个都报AL09,请问问题是哪里

楼主:
后来,我吧Y0 Y2改成Y0 Y16,Y1 Y3改成Y2 Y17,把Y1这个脉冲输出点换了,之后就有用了,应该是Y1这个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