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们有一个模拟汽车凸轮轴的项目,首先汽车的凸轮轴会触发演脉冲给行车电脑之类的控制器,比如有些是每圈发送58个,然后停止2个脉冲的时间,再发58,一直循环下去,这里的速率的是可变的。
我一开始做了两个轴一个虚轴一个实轴,实轴相对定位每次发送58个就停止,然后虚轴就58+2个然后复位再循环,这里逻辑没什么问题,但是在高速下的话,每段脉冲重新触发的时间相对来说时间太长!比如想在要求每秒5000个脉冲,每个脉冲是0.2毫秒,发送58肯定没问题,但是在发送60个后再重新触发相对定位的话这个时间肯定是大于两个脉冲的时间0.4毫秒了。
后来我又试了一下可变速脉冲输出,但是在变速时以还是因为plc扫描周期的问题有延迟。。。
大佬们我们这个应用是不是不适合用plc做了。。。就算加上指针跳转感觉也没法在0.4毫秒内再次触发循环啊。。

网友A:
你的做法是用指令触发58个脉冲,结束后等待2个脉冲的时间,再触发一次指令发送脉冲是吧?这个方法确实要看PLC的扫描周期。但是凸轮不用啊,凸轮里面你编好主从轴的关系,然后触发主轴一直发送脉冲,从轴就按58-2-58-2这样一直循环发送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做法是用指令触发58个脉冲,结束后等待2个脉冲的时间,再触发一次指令发送脉冲是吧?这个方法确实要看PLC的扫描周期。但是凸轮不用啊,凸轮里面你编好主从轴的关系,然后触发主轴一直发送脉冲,从轴就按58-2-58-2这样一直循环发送脉冲

是的大佬 行车电脑就是对比58-2周期来识别曲轴状态的,你是说plc在运行电子凸轮时电子凸轮内的是没有扫描周期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大佬 行车电脑就是对比58-2周期来识别曲轴状态的,你是说plc在运行电子凸轮时电子凸轮内的是没有扫描周期的吗?

还是说我的主轴指令只要不间断就不会产生扫描周期,然后从轴虽然间隔了2个脉冲,但也是一条指令没有间断过,所以也不会产生扫描周期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