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想做个保压设备,三菱Q系列,没有FB库。
用欧姆龙的FB翻译成三菱的,成功了,100-15000KG,可设置,可调保压时间。
欧姆龙的PID库牛逼!!!
加油!

网友A:
程序发出来参考参考!~~~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B:
引用楼主进击的工控人于2025-11-18 10:19发表的 三菱官方PID的FB没有 :
想做个保压设备,三菱Q系列,没有FB库。
用欧姆龙的FB翻译成三菱的,成功了,100-15000KG,可设置,可调保压时间。
欧姆龙的PID库牛逼!!!

欧姆龙,西门子库都可以翻译成三菱,只要就是那个公式

TEL-  162.....5881
EMAIL- weir123@foxmail.com
bnnyygy

网友C:
PID不难,难的是PID 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