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川EASY结构体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汇川EASY结构体,比如定义了 电机1.启动、电机2.启动、电机3.启动、电机4.启动、电机5.启动、........,类型是bool,我如果要批量复位的话,该如何写?我用了ZRST 指令,好像不能全部复位
,总不能一个一个去单独复位吧?

网友A:
for循环
发表于: 前天
数组型结构体,
i :=0;
IF 复位触发 THEN
for i :=0 to (电机数量-1) DO
电机【i】.启动 :=FALSE;
end for
END IF;
下载积分:+2(cdj9992003)
下载积分:+1(幽灵潜航) 好贴好贴!
发表于: 前天
学习下
深耕技术
发表于: 前天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谢谢
bnnyygy
发表于: 前天
哎呀,如果不上电机1 电机2 呢,这个问题很简单。
新建一个同样的结构体,然后想复位直接把新建的结构体变量赋值给你使用的结构体变量就行。
思想要转换一下,
下载积分:+1(cdj9992003)
发表于: 前天
这个函数,里面把变量参数都写0和空,不都是这样干的吗
发表于: 昨天
参数都写0,就可以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