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錯誤燈常亮

楼主:
FX3U 錯誤燈常亮,程式已清空,叁數已重置,沒外接任何模組(空機狀況),接上電源錯誤燈就常亮,網上說是POWER板壞掉,附上電源板照片有大神知道是那個元件壞了?謝謝

网友A:
光附一个板子你就想知道那个元件坏 ,就算是这个厂家设计师也不敢说哪个元件坏吧 ,最起码还得跑线路图吧!

TEL- 162.....5881
EMAIL- 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针对 “FX3U接上電源錯誤燈就常亮”
通常 这和 电源板没有关系! 电源板是供电的,供电没了,灯会全灭。
你用软件诊断一下,看是报什么错误!
有时是扩展模块不兼容,有时是扩展口里坏了,有时是C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