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0):
公司用了很久的丝印机有问题了,用的是松下FP-XH的PLC,原来的厂商说是PLC坏了,买了新的换上去,从别的正常的丝印机用FPWIN Pro7 版本7.7.4.0读出来的程序,编译的时候竟然报错,如图所示,这也能报错,真是太狗了源程序附上,用FPWIN GR7读出来又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对松下的PLC也不熟悉,厂商也找不到原来搞程序的人了,公司也倒闭了,这下难搞了,请各位大神们观摩下
附件: 1120pro.zip (444 K) 下载次数:120
附件: 丝印机.zip (243 K) 下载次数:111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A:
松下的这么坑吗??!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B:
程序版本不对吧?
bnnyygy

网友C:
PLC没密码的话,试试最老的编程软件。

松下就是这么坑。

网友D:
很明显,原PLC不是用FPWIN Pro软件编的,用FPWIN GR下载回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原PLC不是用FPWIN Pro软件编的,用FPWIN GR下载回来就ok了。

下面的那个图就是用松下FPWIN GR7 2.34.00版本下载回来的,有的地方直接显示无法绘制(程序不合理)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bnnyygy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那个图就是用松下FPWIN GR7 2.34.00版本下载回来的,有的地方直接显示无法绘制(程序不合理)

据我所知有3种软件,最老的是FPWIN GR 不是GR7,一般老软件上载的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有3种软件,最老的是FPWIN GR 不是GR7,一般老软件上载的就OK

好的,谢谢大佬,我先试试看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E:
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版本问题

用FPWIN GR读出来的程序也是一样
附件: 1121.zip (24 K) 下载次数:24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bnnyygy

网友C:
引用 楼主:

3个软件你都试试,还不行,估计就凉了

网友F:
这是通病!以前的松下PLC就 有这通病!程序重新写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没问题,用FPWin_GR2打开,用 调试--总体检查 ,没错误。

虽然有几处显示 无法绘制图形 程序不合理 ,但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

用 布尔非梯形图 窗口编辑 ,能看到指令,可以执行。仅仅是无法用梯形图表示而已。

网友H:
程序是pro7写的,GR7读出来肯定是不行的,版本不一致,而且你软件设置的问题,程序并没有报错,只是警告了,能编译过就能运行的

网友I:
程序重新写吧!
深耕技术

网友J:
看视频速成的吧,都觉得plc都买了程序很简单

网友K:
转化为指令表没有问题,不能显示的地方有PSHS和POPS指令,不知道为何不能转成梯形图,对松下pld不熟

网友L:
不就那几行显示不了吗,按指令条重新推敲下重写那几行就可以了

网友M:
学习松下程序

网友N:
肯定是pro7写的,FPWIN GR和FPWIN GR7都不支持变量编程,这个估计要用pro 7.5之前的版本
zsh340

网友O:
引用楼主苍生涂涂于2025-11-20 17:24发表的 松下FPWIN Pro7 编程软件真遗言难进呀 :
公司用了很久的丝印机有问题了,用的是松下FP-XH的PLC,原来的厂商说是PLC坏了,买了新的换上去,从别的正常的丝印机用FPWIN Pro7 版本7.7.4.0读出来的程序,编译的时候竟然报错,如图所示,这也能报错,真是太狗了源程序附上,用FPWIN GR7读出来又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对松下的PLC也不熟悉,厂商也找不到原来搞程序的人了,公司也倒闭了,这下难搞了,请各位大神们观摩下

编程软件的版本不对吧?按理说如果是在新版本软件直接从PLC读出来后,就不存在新旧版本之说了。如果是电脑存档的程序打开时才会有编程软件的新旧版本这限制。

zsh340

网友O:
引用 网友H:
程序是pro7写的,GR7读出来肯定是不行的,版本不一致,而且你软件设置的问题,程序并没有报错,只是警告了,能编译过就能运行的

这位师付说得对,刚才我也看了一下,程序文件的格式都不对,一个是PRO,一个是FPX。我们常用的程序文件都是PFX类的。这跟松下的软件没有关系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程序是pro7写的,GR7读出来肯定是不行的,版本不一致,而且你软件设置的问题,程序并没有报错,只是警告了,能编译过就能运行的

说得很清楚了,把软件设置好,让这些警告不要显示出来,没有错误,编译通过,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P:
松下只能上传自已写的程序,想上传别人的程序?我一次没成功过,基本上上传的都是缺胳膊少腿的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K:
这个程序这么大,重写是不现实的。指令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P:
松下只能上传自已写的程序,想上传别人的程序?我一次没成功过,基本上上传的都是缺胳膊少腿的

这里边有门道道,不能完整上传。

网友Q:
只是松下FPWIN Pro7的編譯邏輯不一樣而已,如果之前的程式沒問題就不用去理他。下面的觸發夾料上下上升緣 會在下一掃描才觸發。

网友M:
松下软件,一言难尽啊。

网友R:
你最开始发的Pro7的编译只是警告,不是错误,这种警告只是告诉你运行时有可能出现bug但不影响PLC运行,你这个程序大概率还是Pro7写的,编译错误有可能你设置有问题,这个软件默认警告超过20条就编译错误,你可以进设置把20改大就能通过编译

网友S:
我用gr7打开没问题

网友M:
程序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用gr7打开没问题

GR7打开程序中也有:程序不合理,无法绘制的地方,不影响的么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楼主:
引用 网友M:
程序没问题的

意思是用哪个版本都阔以的么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M:
松下,伟大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你最开始发的Pro7的编译只是警告,不是错误,这种警告只是告诉你运行时有可能出现bug但不影响PLC运行,你这个程序大概率还是Pro7写的,编译错误有可能你设置有问题,这个软件默认警告超过20条就编译错误,你可以进设置把20改大就能通过编译

28楼正解

网友U:
应该是GR软件版本过高了

网友M:
松下软件,好用。

网友V:
POR7的问题,只是警告而已,又不是错误,可以正常编译使用,你要是想消除,就把那行分成两写,警告就没了。
GR7读取不了,可能你程序不是用GR7写的,只要能用,就别纠结显示问题了,你用POR7写,GR2都能读取出来,只是有些显示不了,但不管POR7还是GR7.用GR2读取,都是最底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