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发那科机器人30 PLUS柜子上不了电

楼主(2025-11-21):
发那科30I机器人柜上电后,只有PIL的绿色指示灯亮,其他的不启动。
用一块其他正常主板更换过来还是不启动,正常的主板放回去以后,正常的机器人柜也开不了机了
这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求大神指导

楼主:
图里缺失的保险丝后来补上了,也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A:
[upload=1]
把这两个短接排先找到,插回去然后再排查其他问题。
短接排里包含有上电短接

楼主:
短接排测试了也没用,急停板,电源,主板,放大器的保险丝也都检查了

网友B:
急停板恢复出厂短接在测试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C(2026-02-26):
急停板恢复出厂短接是哪个? [upload=1]

网友D:
检查电源板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