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的对象字典pdo的数据是实时交互的吗

楼主(2025-11-22):
大佬们ethercat里是不是说只要是pdo的参数都会实时交互,不用单独去发指令读写对吗?比如像伺服位置速度电流监看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A:
PDO是实时数据,自动更新,不用去写指令。SDO是非实时的,需要指令触发才能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O是实时数据,自动更新,不用去写指令。SDO是非实时的,需要指令触发才能读写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