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QJ71E71-100与编程软件通讯问题

楼主(2025-11-22):
各位大佬 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是走以太网链接 你的电脑IP地址是不是在同一个网端
你ping 一下 IP有没有通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从你截图看,你的模块选择错误,PLC以太网配置信息你没有截图出来

网友C:
確定QJ71E71-100?
為何看到LJ71E71-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確定QJ71E71-100?
為何看到LJ71E71-100
是哦,连完L的类型是不是没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