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触摸屏使用同一套程序

楼主:
多个威纶的触摸屏连接至一个FX5U的PLC,如何在触摸屏里设置,能让多个触摸屏使用同一套程序?请问各位大佬可以实现吗?

网友A:
程序用一套 变量分开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用一套 变量分开来用
变量分开来用 - 这个能解释更详细些吗?

网友B:
触摸屏分别设定不同的IP不行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每个触摸屏的IP都是独立的

网友C:
触摸屏IP地址不同就行

网友D:
触摸屏设置不同IP地址,同时需要在PLC内面设置每一个屏的IP地址;好像同时只有8个

网友E:
灌屏时注意端口号与IP对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