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三菱Q系列,自带网口,与一个相机通讯,采集二维码码数据,6个字符,有时OK,有时候字符位置颠倒,无规律

网友A:
引用楼主yangrui222于2025-11-23 16:46发表的 求助 :
三菱Q系列,自带网口,与一个相机通讯,采集二维码码数据,6个字符,有时OK,有时候字符位置颠倒,无规律
截图看看
plc

网友B:
这种最好上图

网友C:
Q系列没有接触过,属于中大型PLC了吧

网友D:
接数据之前要清空数据接收区,可以加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

网友E:
字节数设定看看
小罗罗

网友F:
Q系列没有接触过,
深耕技术

网友G:
你是监视软元件里的字符乱还是触摸屏显示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