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零FX3U疑惑

楼主(2025-11-23):
在GX2上新创建一个FX3U工程,工程类型为简单工程,未勾选“使用标签”的情况下,定时器编号范围与手册上一致T0-T99,勾选“使用标签”后,定时器范围就只有T0-T100,谁遇到过?

网友A:
在勾选使用标签,看一下菜单栏,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哪里,看看设置范围,可以自由设置的。

网友B:
使用标签一部分元件分配给标签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使用,不能全用绝对地址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标签一部分元件分配给标签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使用,不能全用绝对地址啦
正解,用标签比较方便查找代码

网友D:
正解,用标签比较方便查找代码

网友E:
标签就是给元件套个马甲 系统要分配地址给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