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佬好,最近做大金空调的通讯,这个协议我从来没见过,研究了一天,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但是都没有找到,昨天问了大金的售后他说看这个协议属于我们编程的问题,他们的技术也解决不聊这个问题,一句话给我整emo了,今天又研究了一下,还是不太理解这个,它这个协议好像都是按位组合的,但是我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看的蒙蒙的

楼主:
我主要是想知道这个地址是按位来决定的吗?最主要的是我想知道这个地址是怎么计算的,然后就是什么值对应什么状态这样。

楼主:
这个是图片,文档我传上来

网友A:
这不就是整数拆分成位吗?
还有地址3XXXX估计是对应西门子的地址,通用的modbus地址应该去掉前面的3
但是我不会,这个是按进制来算的吗,我没有弄过这玩意
  • 下载积分:+5(突破手牛爷爷) 真诚感谢!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设备和大金通讯?
    用讯绕的网关

网友B:
    我擦
    modbus rtu
    标准协议
    30001是输入寄存器  04指令
    图中是按位解析就好了
    PLC很多处理方法,转入M法(最简单),与方法、右移奇数法都可以

网友C:
    楼上大神,转入M法这个怎么解释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D:
    做通讯确实是件头疼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神,转入M法这个怎么解释没看懂什么意思

    plc直接mov到一组M寄存器中,
    三菱是mov D0 K2M0
    K2M0是M0~M7

网友C:
    谢谢,原来是这个意思
引用 网友A:

    plc直接mov到一组M寄存器中,
    三菱是mov D0 K2M0
    K2M0是M0~M7

网友E:
    这个简单,9楼正解

网友F:
对应的寄存器31001,31004..地址根据16位字,分别按照位进行操作;也可以在程序中对应合并成字后再整体映射.

网友G:
学习下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