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高速计数模块2HC

楼主(2025-11-26):
现在的三菱JE-A系列伺服的ABZ相信号进PLC高速计数模块,判断是否丢步,有没有做过的,指导一下呢?
之前没用过三菱的产品

网友A:
伺服丢步用高速计数模块判断,这是个很新颖的课题
只是大概判断啊,看看伺服反馈的位置是否和发送的位置差异

网友B:
可以做的,FX3U-2HC 接伺服的脉冲反馈。
群主这个一般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