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自己做的六轴串联机械臂用什么软件控制
选用的雷赛控制产品

网友A:
买codesys的控制器,然后自己写软件,别无他法了吧。

网友B:
用C#啊,工控行业这个还是用得比较多的

网友C:
都造6轴机械臂了 ,软件肯定也是自己开发了 啊

网友D:
codesys带CNC+Robotics授权的.

楼主:
CODESYS平台编程控制,ETHERCAT总线

引用 网友C:
都造6轴机械臂了 ,软件肯定也是自己开发了 啊

楼主:
是的,雷赛SMC632E

引用 网友D:
codesys带CNC+Robotics授权的.

楼主:
C语言不懂,C+,C++,C#

引用 网友B:
用C#啊,工控行业这个还是用得比较多的

网友E:
用PLC呗,雷赛或者汇川,或者买现成带触摸屏控制界面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F:
鸣志MCA6谁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