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不转什么原因?

楼主:
一国产FX3U plc以前用三轴一直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想改成四轴的(说明书上注支持四轴),程序改好后式机只有3、4轴电机能运行而1、2轴电机不动,四个轴的运行脉冲信号灯都是正常的,电机和驱动器都互换试过也一样,真的搞不懂是什么原因了,这里向万能的家人问问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来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吗,就如图一样,Y2、Y3输出端的电机正常而Y0、Y1输出端的电机不转,但四个端口的信号灯都是正常,电机及驱动器也对掉换过式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不是用适配器才能支持4轴吗?用适配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适配器才能支持4轴吗?用适配器了吗?
是国产plc,商家说本体支持四轴

网友B:
先改回去,看三个轴是否又正常?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正常不?

网友C:
建议确认下线接对了吗

网友D:
FX3U PLC 内建有3轴的独立定位功能,最高可达$100kHz的脉波输出。
若要扩充轴数,可透过选配最多2台的FX3U-2HSY-ADP高速输出特殊转换器模组

网友E:
基本上就是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