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解释“关机温度回差”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举个例子:先设定关机保护温度(比如 60℃):当设备运行时,内部温度升高到 60℃(达到设定阈值),系统触发保护机制,自动关机(或停止核心部件工作),防止过热损坏;
再设定关机温度回差(比如 5℃):设备关机后不会立即重启,而是需要等待温度下降到 “关机温度 - 回差”(即 60℃ - 5℃ = 55℃),此时系统才允许重新启动或恢复工作。
防止你设定温度下的设备反复启停
真诚感谢!
酷比电气人
2楼  发表于: 昨天
在工业温控系统(如PLC控制的加热/冷却设备、温控器、变频器散热等)中,**关机温度回差**(也叫“停机回差”“温度滞环”)是核心参数,本质是「设备从“运行状态”切换到“关机状态”时,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核心作用是**避免设备因温度微小波动而频繁启停**,保护设备寿命并稳定系统运行。

### 一、核心定义与工作逻辑(结合工业场景举例)
假设某PLC控制的电加热炉,目标是将物料温度稳定在 **80℃**,设置「关机温度回差=5℃」,则系统工作逻辑如下:
| 设备状态 | 温度条件(加热场景) | 说明 |
|----------|----------------------|------|
| 启动运行 | 实际温度 ≤ 80℃(设定温度) | 温度低于设定值,加热管启动加热 |
| 持续运行 | 80℃ < 实际温度 < 85℃(设定温度+回差) | 温度未达“关机阈值”,加热管继续工作 |
| 关机停止 | 实际温度 ≥ 85℃(设定温度+回差) | 温度达到“关机阈值”,加热管停止工作 |
| 再次启动 | 实际温度回落至 ≤ 80℃(设定温度) | 温度低于设定值,重新启动加热(而非回落至85-5=80℃,回差仅作用于“关机触发”) |

#### 补充:冷却场景(如制冷机、变频器散热风扇)
若目标温度设定为 **25℃**,关机温度回差=3℃,则:
- 启动运行:实际温度 ≥ 25℃(温度超标,冷却设备启动)
- 关机停止:实际温度 ≤ 22℃(设定温度-回差),冷却设备停止
- 核心区别:加热场景回差是“设定温度+回差”触发关机,冷却场景是“设定温度-回差”触发关机,本质都是“缓冲区间”。

### 二、为什么需要设置“关机温度回差”?
1. **避免频繁启停**:温控系统中,温度传感器存在微小测量误差(±0.1~0.5℃),环境温度也可能小幅波动。若不设回差,当温度在80℃左右波动时(如79.9℃→80.1℃→79.8℃),设备会反复“启动-关机-启动”,导致继电器、加热管、电机等元件频繁冲击,寿命大幅缩短(如继电器频繁吸合可能烧毁触点)。
2. **稳定系统运行**:回差相当于“缓冲带”,让温度在「设定温度~设定温度+回差」(加热)或「设定温度-回差~设定温度」(冷却)区间内平稳过渡,避免能耗波动和温度骤升骤降。
3. **适配工业设备特性**:加热管、制冷压缩机等设备启动时电流较大(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频繁启停会增加能耗和电路负荷,回差可减少启动次数,降低运行成本。

### 三、工业应用中的关键注意点
1. **回差与“开机回差”的区别(避免混淆)**:
   - 关机温度回差:仅作用于“运行→关机”的触发(如加热时“80℃+5℃=85℃”关机);
   - 开机回差(部分系统支持):作用于“关机→运行”的触发(如加热时“80℃-2℃=78℃”开机);
   - 多数工业温控器(如欧姆龙E5CC、汇川IT600)默认“开机回差=0”,仅需设置“关机回差”,简化操作。

2. **回差参数的设置原则**:
   - 设备启停冲击大(如大功率加热管、压缩机):回差设大些(3~8℃),减少启停次数;
   - 温度精度要求高(如实验室设备、电子元件温控):回差设小些(0.5~2℃),平衡精度与寿命;
   - 传感器响应慢(如热电偶、红外测温):回差适当放大(2~5℃),避免误触发。

3. **PLC编程中的实现方式(ST语言示例)**:
   若用PLC直接控制温控(而非专用温控器),可通过逻辑代码实现关机温度回差,以汇川H3U PLC为例:
   ```st
   // 变量定义
   SET_TEMP := 80.0;    // 设定温度(℃)
   HYST := 5.0;         // 关机温度回差(℃)
   ACT_TEMP := AIW0 / 10.0;  // 实际温度(AIW0为模拟量输入,16位对应0~10V,转换为℃)
   HEATER_ON := FALSE;  // 加热管输出信号(TRUE=启动,FALSE=停止)

   // 关机回差逻辑(加热场景)
   IF ACT_TEMP <= SET_TEMP THEN
       HEATER_ON := TRUE;  // 温度低于设定值,启动加热
   ELSIF ACT_TEMP >= SET_TEMP + HYST THEN
       HEATER_ON := FALSE; // 温度达到设定值+回差,关机停止
   END_IF;
   // 注:温度在SET_TEMP~SET_TEMP+HYST之间时,保持原状态(避免频繁切换)
   ```

4. **常见设备的回差设置入口**:
   - 专用温控器:欧姆龙E5CC(参数HYST)、威纶通TK6071IP(关联PLC寄存器设置)、汇川IT600(“停机回差”参数);
   - PLC+HMI:在HMI画面添加“关机回差”输入框,关联PLC内部寄存器(如D100),编程时直接调用该寄存器值。

### 总结
关机温度回差是工业温控系统的“稳定性保障参数”,核心是通过「温度缓冲区间」避免设备频繁启停。理解时需抓住3个关键点:
1. 仅作用于“运行→关机”的触发;
2. 加热场景为“设定温度+回差”,冷却场景为“设定温度-回差”;
3. 回差大小需根据设备特性和温度精度需求平衡设置。

若你在具体设备(如某品牌温控器、PLC温控项目)中需要设置或编程,可提供设备型号和场景,我会给出精准操作步骤!
相信自我!

网友B:
回差也叫迟滞,大部分场景是一个意思,上学的时候如果学控制论相关的课程都是会提到的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单向的输出控制死区,防止在阈值上下反复跳动导致系统不稳定
找个鲁棒控制的资料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