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浮点数

楼主(2025-11-29):
各位大佬,三菱FX1S没有浮点数运算,我现在有个称,没压力的时候显示799,1kg压力显示856,没浮点数运算,我这个精度不就没有了吗,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持之以恒

网友A:
简单,换个PLC就好了
还不是想省钱嘛
bnnyygy

网友B:
799*1000.856*1000
在运算是不是就有精度了

网友C:
把单位改成克,然后保证最大读数时32位显示正常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
持之以恒

网友D:
三菱FX1S本身不支持浮点数运算。实际做计算的时候可以放大,即乘以10、100倍,在显示设置显示几位小数,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