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請教零點的問題

楼主:
在robot的手冊當中都一定會提到零點的校正,
請教各位這個零點校正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不做會有什麼後果?
每支robot在出廠時都做過零點校正,那是否表示同一套程式位置,套用到別支的robot,理論上是否應該不會有姿態上的偏差是嗎?

网友A:
机器人六轴是有机械零点的,在正式使用之前,要把六轴移动到机械零点校准,相当于机器人系统里把记录的六轴角度清零,保证机器人的六轴姿态准确,有些机器人还会涉及到安全监控问题。
机器人校准不准确的话会导致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生碰撞,六轴角度丢失之后,再次校准无法保证机器人的示教位置跟碰撞前的是同一个位置了。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同一套程序、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的话,理论上确实不会有偏差的,程序可以导入进去直接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误差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