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nyygy

楼主:
128K(6ES7 953-8LG00-0AA0)

普通读卡器,WINHEX备份整个磁盘,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我用IMG读写盘工具可以备份+写入,记得选磁盘,不是分区

bnnyygy

楼主:
网上找了写盘工具,写了1M多的文件,恢复正常。
我也用上面的工具整个备份MMC卡了,128K的,
我重新格式化,然后写入,重启,PLC识别使用正常。
读卡器普通的,没啥特殊的,只要WIN系统能识别就OK,如果是同样型号的MMC,直接用IMG写入就OK了 [attachment=316342]

~~~~~~~~此贴完。

附件1:网上找的读写工具,应该是可以读写分区的,我用整个恢复的,顺便我把全盘备份了
bnnyygy

楼主:
此楼是附件:
2013是网上找的,2025是我备份的,整个全盘写入就OK了

20131022153832567.zip (477 K) 下载次数:43    20251201BAK.zip (28 K) 下载次数:36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  我是来看头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