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施耐德变频器通过PN通讯

楼主:
设置内的模块参数的地址和IO地址是怎么对应的,我看地址不是一对一的。

网友A:
图2地址是收发报文用的

楼主:
关键地址和报文是怎么对应的,报文只能收发8个,但是地址收发就不止8个

网友B:
下次可以截图全屏,要不然不知道你改了啥也没办法给你做详细解答,我们高迈德是专注工业通讯这一块的,我们有款PN-CAN的转换模块。里面组态配置写8个字节的指令,比如分配了QB10开始的地址,那么QB10----QB17这8个地址就是你要对应发报文的地址,这时候参考设备手册按照里面的报文一个一个填入到QB10-17里面去就可以实现发送CAN总线数据发送,至于里面的地址很多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址更改写入不同的数据,每个不同的功能报文都不一样,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下面的I/O,一般常用于西门子程序里的IW**或者QW**,是对变频器发出指令或者接受信息用的,你查下你组态的报文是几,再查下对应的报文的说明,